三菱全局标签失败

楼主(2025-03-20):
三菱全局标签失败
不用连PLC吧,什么原因
下载积分:+1(longbiao)

网友A:
选中黄色背景的标签,点击下面的“预约解除系统标签”,标签全部无填充背景就不会报错了,建标签、编程不需要连接PLC

楼主:
不需要预约 然后反映到系统标签库吗?
看不懂全局变量软元件D0 和地址什么关系怎么是%MD0.0 不知道地址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