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触摸屏能带几个MODBUS TCP设备??

楼主(2025-03-20):
现在是 GP-4502WW这个屏,带了一个欧姆龙CP1H-E 这个PLC,然后又带了四个三轴点胶控制器走modbus tcp协议。现在只带一个三轴控制器是好的,如果带四个,会随机有三个通讯不上或者报数据写入超时,请问各位吧友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原则上:每个串行通信口,可跟31个从站通讯

网友B:
报数据写入超时,说明没有通讯上哦

楼主:
非常感谢,我知道原因了,为了防止其他人也有相同疑惑,在这里说一下原因,垃圾三轴的MAC地址几个都是一模一样,冲突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