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不知道怎么隐藏这个路径还有这几行,在显示里面,把那些隐藏都不行

网友A:
右键-表格式编辑试试看呢

网友B:
双击蓝色字体,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里把对应的属性文字取消,或者在显示标签下选择隐藏对应的显示。

网友C:
第一行是 宏  在显示-属性列表里面删掉即可,其他的类似,确认下是什么属性给栅了就行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楼主:
这里试过了都不行
引用 网友A:
右键-表格式编辑试试看呢

楼主:
按照网上的教程也是这样的,结果隐藏的不是这些文字,这些是宏里面的关联文字
引用 网友B:
双击蓝色字体,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里把对应的属性文字取消,或者在显示标签下选择隐藏对应的显示。

楼主:
我开始是一直找的是PLC盒子里面的宏,然后设置一直都不行,最后进去宏导航里面,然后设置取消显示才可以的
引用 网友C:
第一行是 宏  在显示-属性列表里面删掉即可,其他的类似,确认下是什么属性给栅了就行 [attachment=309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