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设备接线由谁做?

楼主(2025-03-21):
最近在找坑,很多公司要求一个人完成所有,自己出图,程序,调试,现场接线都是一个人完成,待遇都在7-9k。
我之前的都是有电工去完成的,只有调试时改线才上手。我个人认为,偶然一个很小的项目,可以一个人完成的搞一下可以,但是一直这样做我觉得不合理,当然把电工的钱补齐也不是不行
想问一下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这种公司的电气人员的定义是:会调试的电工,而不是能接线的电气工程师
我做事公司里面都有电工接线的,只是调试期间,改线或者影响我调试进度的收尾工作我会去做电工的事情,其他的情况线没有接线,那就等着呗,没人做就找甲方协调,找公司派人。
自己接线这种情况小公司居多咯,不想增加成本,这个主要是看个人的选择把,自己能不能接受

网友B:
小公司大多都是这样,全是一个人干。

网友C:
工资不高,没什么必要去揽接线的活,每天干干净净上班,灰头土脸的下班,衣服鞋子损耗都不低。
加上接线浪费时间,导致程序调试压在后面,心理压力就会很大。如果有电工接线,交不出来也有人分担,
15K可以考虑一下,7-9K就是招没什么编程经验的电工,进去容易被拿捏

网友D:
在甲方,目前自已也是一条龙,很多外购设备故障也要先去处理,不过大部分时候都能保证到点下班。

网友E:
小公司就是坑编程的人。叫去接线。程序上你要拿捏它。不招接线电工。不要给它搞。接完线。检查线是否接对,能不能上电,这个事可以参与。

网友F:
公司没啥项目,饿不死而已。
abcde12345

网友G:
这种公司应该不是非标自动化公司,非标自动化的,都是独立分开的,接线归接线,编程归编程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H:
估计是细胞型的公司

网友I:
这种公司要小心些,除了业务其它啥都要你干

网友J:
给他个大B兜

网友K:
全包,除了不用机械设计外,其他的都干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L:
上一家也是这样,不但要接线还要我自己安装,然后就提桶跑路了

网友M:
知道怎么接  怎么查  但是就是不会自己接    没人也要他摇人来
上网冲浪!

网友N:
机器人点位都有专门人示教,只调程序

网友O:
我之前的公司也是,有施工的活基本不干,跳槽到这个公司,老板也让接线,出过两次现场,感觉是不得劲的,现场环境又糟糕,又得拿电脑调试,很不舒服,也在准备换工作,不能找自己接线的公司。
引用楼主不知道叫啥啊于2025-03-21 10:29发表的 想问一下大家设备接线由谁做? :
最近在找坑,很多公司要求一个人完成所有,自己出图,程序,调试,现场接线都是一个人完成,待遇都在7-9k。

我之前的都是有电工去完成的,只有调试时改线才上手。我个人认为,偶然一个很小的项目,可以一个人完成的搞一下可以,但是一直这样做我觉得不合理,当然把电工的钱补齐也不是不行

想问一下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P:
多给点钱就行

网友Q:
小公司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叫电工的人,啥都干,可能还得干机械的活。所以,小公司能不去尽量不要去。

网友R:
工资低了,如果你20K往上,某天你在接线,老板会骂你,败家娘们老子请你来接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