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1):
请问各位老师 永宏PLC FBs-14MAT不支持MODBUS通讯功能吗?第一次接触永宏的PLC,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A:
你升级一下固件,可能版本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升级一下固件,可能版本低了

老师 您好!请问您有这个固件吗,或者给个下载地址,我在官网没有找到这个固件下载的地方

网友B:
MA是经济款
MC是标准款
你这个应该就是不支持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A:
肯定支持,我用过,你的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支持,我用过,你的固件的问题

好的,明白,谢谢各位老师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