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CPU 315-2DP  315-2AD10-0AB0
CP 343-1 6GK7 343-1EX11-0XE0  只能一台wincc访问,多一台就连接不上 这是怎么回事 上位机通过343访问,ping可以通,通过wincc就不通
zhaoaron

网友A:
1、看下连接资源,是不时不够了。
2、看下电脑名称 是不是重复了。
3、IP没有冲突?

网友B:
300系列连接资源不足,上1200吧

网友C:
我以前遇到没有头绪问题,找不到原因,总以为西门子问题,后来才发现不要轻易怀疑西门子,找找自己原因

网友D:
使用deepseek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