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系列,数字量模块输入是否能混用

楼主(2025-03-22):
最近使用1200系列遇到一个疑问,因为原本设计的io数量冗余的不多,想增加一个同型号的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然后遇到一个疑问,我发现模块模块之间的电源是单独供电的,能否一个用漏型一个用源型?

网友A:
可以这样用,我实际工程上也使用过,不在一个模块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B:
用是没有问题的,小厂可能没什么要求,一台设备上有PNP又有NPN,总归是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