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什么proface屏的趋势曲线一按历史数据按钮就黑屏

楼主(2025-03-23):
请教一下,为什么proface屏的趋势曲线一按历史数据按钮就黑屏

网友A:
有用过,没有出现过类似异常。现在好了吗?没有的话可以把程序上传看下。

网友B:
估计你占用了系统字

楼主:
内存太小导致的,取消记录操作日志功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