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5U的BASIC通信JET伺服 刚转正,问个问题

楼主(2025-03-23):
我自己写FB块 里面使用变址寄存器 比如在FB块里直接给W0Z0 (映射地址W0开始) 这个是轴1的模式选择
可以自己填轴几 然后乘32给到Z0 就变成了W20Z0
但是变址寄存器属于全局寄存器 我在FB里面赋值 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另外还问个问题 FB里面建立的变量 两个16位相乘是32位 但是我再用MOV把这个乘积变量传送出来给到Z0 编译不通过
如果是系统的D寄存器 MOV就是传送低位字 但是自己建的32位标签好像不能用MOV传送给16位标签 必须用DMOV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那你就等于1的时候,用W0,等于2的时候用W20,一直写咯

网友B:
FB里面使用没任何问题,三菱官方FB也这样用。只是处理不好可能不是你要的结果。Z0虽然是全局的系统寄存器,但是使用时要按照局部那样用,使用前先初始化。不一定非要用Z0实现轴地址偏移,数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