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朋友,本人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龙门结构,2个伺服同步,采用汇川AM522-PLC,程序用的是齿轮耦合指令,同步点动,定位运行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龙门双伺服同步回原点下降沿时就会出现从轴飞车现像,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增量式的编码器条件,汇川SV630N伺服。
相信自我!

网友A:
???变通一下啊
办法多的事啊  这种小问题  回零模式35号
JOG自己写个case 封包在FB里就行了  用jog封包的回零主轴执行  执行mc_home前一条件 让从轴MC_stop脱离同步就行了
然后从轴自己再跑MC_home  反正主轴到达原点时刻  从轴离原点误差也很小  不然还龙门个鬼

网友B:
用自带龙门功能的伺服,汇川也有的

网友C:
试试只对一个轴回零,回完了对另一个轴直接设置位置,设成一致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我之前双x双y龙门是用的主从方式。jog/回零/定位只控制主轴。从轴在主从都没有报警的情况下直接开启同步主轴。同时为了调试方便会做一个按钮关闭同步

网友E:
换一种回原方式就可以 了

网友F:
这种同步 最好还是用脉冲来的效果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双x双y龙门是用的主从方式。jog/回零/定位只控制主轴。从轴在主从都没有报警的情况下直接开启同步主轴。同时为了调试方便会做一个按钮关闭同步

最终我使用JOG指令反向回原点,感应到原点信号停止,再正向运行到原点开关下降沿时停止,然后断开从轴,清除轴当前位置后再次主从轴同步耦合起来,以此为零点运行。
相信自我!

网友G:
1楼的方法是OK的,稍微变通一下,自己写个回零功能块不就OK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楼的方法是OK的,稍微变通一下,自己写个回零功能块不就OK了嘛

不知道汇川自带的工艺功能块好不好用?
相信自我!

网友H:
正在研究同步控制,学习一下

网友I(2025-04-22):
学习了 还没有搞过同步的项目

网友J:
有些奇怪,SV630N 配的电机是绝对值编码器的,你的怎么是增量式的

网友K:
不加电池就当增量的用了
引用 网友J:
有些奇怪,SV630N 配的电机是绝对值编码器的,你的怎么是增量式的

网友L:
只控制一个伺服就好了,汇川有同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只控制一个伺服就好了,汇川有同步功能

感谢你的提醒,都知有个电子齿轮同步。
相信自我!

网友M:
感觉有点问题,要是用的增量模式,每次伺服断电后两个轴的相对位置是不是会变化,上电后两轴同步,回原点只能让主动轴回到零点位置,两个轴之间的相对位置变化不能消除吧,
要是上下轴,每次断电后刹车或是自重造成两个轴下降的距离不一致,还不能消除,长时间了会不会累积起来,造成一个电机负载大一个电机负载小的现象

楼主:
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使能场合是可以的:我的思路是这样的,1.用JOG指令快速向原点方向移动,当感应到原点信号时停止,2.然后再次使用JOG反向慢速移动,直到原点信号下降沿时,停止移动.   3.解除齿轮耦合,分别将2个轴的当前位置清零,再启动齿轮藕合。如些一来,就达到了双轴同步回零的效果需求了。
相信自我!

网友N: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提醒,都知有个电子齿轮同步。

不行的,电子齿轮也不能保证回原点的绝对同步,最好是电子齿轮加绝对值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