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2167X下载

楼主(2025-03-23):
cM2167X以太网通讯线从PC下载到屏,报故障
谁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根据提示,查看完IP地址,软件端口号(一般用默认)。有时候确实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想下载,老是报错。整一下线。重启一下触摸屏,或重启电脑。又可以了。

网友B:
威纶通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重启也不行,后来改U盘下载,是在改变了IP的情况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