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4):
太奇怪了

没看懂哪里错了

网友A:
需要链接前面指令的eno

网友B:
下面都已经提示你了,要连接在ENO后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链接前面指令的eno

那下面这个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都已经提示你了,要连接在ENO后面了。

那下面这个线不就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链接前面指令的eno

不对呀, 三菱怎么这么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都已经提示你了,要连接在ENO后面了。

还是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错误

上面还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