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结合DeepSeek实现AI智能数据分析!详细配置方法教学!

楼主(2025-03-24):
WinCC结合DeepSeek实现AI智能数据分析!详细配置方法教学!
B站视频可放心观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LXaYqEx6/?spm_id_from=333.1387.homepage.video_card.click

网友A:
感觉还不太实用
一、一般工控电脑不联网,不联网的话,AI智能化还不行,联网的话涉及数据保密和安全问题
二、操作过于复杂,打开软件,人工打字,还不如设定好需要的内容做成一个画面打开直接能看
三、嵌入方式过于简陋,不能参与和协助日常运作控制,只是简单的喂数据做些简单的运算和筛选
eaglesence

网友B:
思路值得学习,好不好用再说,启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