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三菱#d和D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3-24):
求指教,三菱#d和D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截图看看,我记得只有D寄存器,#d是不是自己定义的标签?

网友B(2025-04-25):
好像直接读取

网友C:
代表局部软元件,没见过有人用过,一个看起来是绝对地址的名字加上和西门子一样代表局部地址的符号,感觉别扭的一笔

网友D:
一看就是跟四门子学的,局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