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4):
三菱PLC WORD 转REAL错误在哪里

哪里有这个指令说明书 用法

网友A:
有字的地方才有引脚,你在没有引脚的地方引线出来没有用。

这个块没有EN的话,直接把需要转换的WORD填到_DINT的引脚上就行。

也可以选FB名称后带_EN的,就有使能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字的地方才有引脚,你在没有引脚的地方引线出来没有用。

这个块没有EN的话,直接把需要转换的WORD填到_DINT的引脚上就行。

也可以选FB名称后带_EN的,就有使能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