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三菱WORKS2参数设置怎么没设置断电保持区了

楼主:
突然找不到哪里设置断电保持区了
PLC解密+PLC教程需要的加我微信270871023

网友A:
永远年轻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FX3GA或者FX3SA系列,断电保持区是固定区域,不支持软元件设置。

网友C:
应该是3GA系列的 设置成使用电池就可以了 实际是ROM内存保持 不擦写数据就一直在 断电保存地址

网友D:
需要自己写一段程序的

网友E:
从D512后开始写
人生是没有捷径,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