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码垛机思路

楼主(2025-03-25):
大佬们,无从下手,有没有参考案例,

楼主:
刚入行,想写一个锻炼一下思维,分不清3*3的坐标该怎么算,有没有参考案例

网友A:
这不是初中几何的问题吗
QQ: 2845452345

网友B:
设定3*3的位置
X轴完事自加1
Y轴完事自加1
XY完成Z自加1
应该是这样的吧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C:
看你码垛有没有花型咯,

网友D:
建立一个数据表,按顺序记录所有位置的X,Y,Z坐标,并标记编号,再做一个连续地址的数据列,表示每次取放的坐标编号,运行时按顺序取这个放编号的数据列,再按编号取对应的X,Y,Z坐标数据来运行,只要编辑这个数据列里的编号,就能改变摆放顺序
工业机械人大概就是这个运行框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