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5):
ModbusTCP通讯,串口模块做主站,读取上位机数据,然后模拟量输出4~20ma的电流,有没有这种模块,模拟量8输入8输出通道

楼主:
首先排除了有人,他们只能模块做不了主站

网友A:
可以咨询一下阿尔泰
现在用的是阿尔泰,改了几次,每次改要寄回厂家来回折腾,打算换其他品牌代替

网友B:
一般都是上位机读主站的,主站接受上位机的指令,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说主站要接收上位机的指令,然后将指令通过主站转换成模拟量输出给执行元件???
一般是这样,上位机做主站,但这个上位机里面配置了只能做从站,由另外个设备去捞取这些数据,程序决定了上位机只能做从站

网友C:
你买个PLC不就完了, 我写个上位机软件,创建mdobusTCP服务器
谁都都可以不就完了
跟触摸屏作通讯的,没有工控机也没PLC,有PLC就简单多了,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D:
有人的口红TCP转RTU模块好像可以做主站吧, 在搭485转模拟量的模块
有人的咨询了不行,他们的是采集数据或开关量模拟输出,不能实时读取数据输出

网友E:
modbus和模拟量都需要编程,直接用plc
塞不下。。。

网友F:
你这要求市面上的标准件应该比较难找了,如果是我们的产品,可以使用工业计算机Node-red编程实现,单一这个要求有点犯不上,还有其他功能要求一起实现,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钡铼边缘网关、工业计算机、IO模块
金钱换价值、真心换真心
刘工-19924526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