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捷的总线伺服回原点要选哪个方式

楼主(2025-03-26):
朋友们如下图,回原点要选哪个方式?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一般都是自己写的不用自带的,要么用多圈绝对的,版本一变可能就用不了,经常是今年要复制去年做的机台发现PLC版本升级了程序不行了

网友B:
这个需要结合你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C:
为了方便以后移植一般都是手写回原,软件自带的版本或者软件问题容易出问题。

网友D:
信捷推广方面还是和软件一样,没到位。用的时候就发现小型机停留在20年前的水平。接线,尤其注意。

网友E:
看情况,看设备,那种合适自己的设备就用那种

网友F(2025-09-30):
一般在PLC程序里写回原方式

网友G:
这个是在上位机plc里完成回零,用mc_home是伺服完成回零。就这点区别

网友H:
这是信捷的软件吗?

网友I:
引用楼主卓发智能于2025-03-26 08:06发表的 这个信捷的总线伺服回原点要选哪个方式 :
朋友们如下图,回原点要选哪个方式?谢谢! [attachment=309520]
这是信捷的什么软件,我咋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