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是个老的配电柜里面的,不知道是啥,也没写啥功能。

网友A:
像是个振动传感器

网友B:
像个模拟量模块

网友C:
看不太出。

网友D:
SSR一般都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安全继电器?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F:
侧面应该有型号标识啥的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G:
Solid State Relay,固态继电器。看着像美国的设备

楼主:
谢谢答复
引用 网友A:
像是个振动传感器

楼主:
谢谢答复,SSR是下面一排的
引用 网友G:
Solid State Relay,固态继电器。看着像美国的设备

楼主:
谢谢答复,SSR好像是下面的设备
引用 网友D:
SSR一般都是固态继电器

楼主:
下次去看看侧面,这玩意20几年了 不知道标识还在不在
引用 网友F:
侧面应该有型号标识啥的

网友G(2025-03-26):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SSR是下面一排的

下面那个明显是变压器,英文缩写是TR,你们是不是线槽盖板盖错了,找图纸看看线的回路,如果是控制急停回路就是安全继电器,如果是接的外部传感器就可能是放大器,没有图纸就捋一下线号,国外的设备都很严谨,标注的都很清楚。我估计线槽盖都是乱盖的,那就不能按照SSR来判断,从线号204-205-206和元件上的指针来看,这是一个安全继电器(因为按照控制逻辑,204-205-206为串联线路,什么线路会在控制回路当中串联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安全回路),很像美国80年代使用的AX系列安全继电器,还有一个X信号,当安全继电器被触发的安全信号,应该在plc中直接触发三色灯的,或者直接用这个X信号导通中间继电器的线圈触发声光报警。从逻辑上就解释的通。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厉害啊
引用 网友G:

下面那个明显是变压器,英文缩写是TR,你们是不是线槽盖板盖错了,找图纸看看线的回路,如果是控制急停回路就是安全继电器,如果是接的外部传感器就可能是放大器,没有图纸就捋一下线号,国外的设备都很严谨,标注的都很清楚。我估计线槽盖都是乱盖的,那就不能按照SSR来判断,从线号204-205-206和元件上的指针来看,这是一个安全继电器(因为按照控制逻辑,204-205-206为串联线路,什么线路会在控制回路当中串联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安全回路),很像美国80年代使用的AX系列安全继电器,还有一个X信号,当安全继电器被触发的安全信号,应该在plc中直接触发三色灯的,或者直接用这个X信号导通中间继电器的线圈触发声光报警。从逻辑上就解释的通。

网友H:
看着像是个安全继电器

网友I:
感觉像是个传感器的放大器,能调整灵敏度的,有一个输出信号接到PLC的X4D上了。
看下图纸接到哪去了,应该是设备的传感器,或者捋一下线头,应该能找到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网友J:
百分之百是安全继电器,细节号码管206,号码管方向从下至上,妥妥的日系设备,至于产品是什么我不清楚,但这个206绝对是安全回路的线号,其他那些只是接入PLC的输入,例如急停按下了,碰光栅了,断开206同时发送一个信号给到PLC。至于那些拨码使用,可以参开一下和泉安全继电器的使用,应该是差不多的,不同拨码代表不同安全设备使用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