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6):
兄弟们,如何使用TIA Protal纯仿真,仿出来工艺轴的运行效果,仿真HMI触摸屏里的电机不转啊,发了数据生效,一看轴位置还是0

网友A:
你这就是轴没动,程序问题,看你的点动是不是调用了两次?你直接点动变量接点动的引脚上不行吗?西门子功能块给你正转反转的引脚了,你还多此一举写两个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是轴没动,程序问题,看你的点动是不是调用了两次?你直接点动变量接点动的引脚上不行吗?西门子功能块给你正转反转的引脚了,你还多此一举写两个块?

没有实物电机,现在搞不懂问题点在哪。大佬有纯仿真的程序吗,可以借鉴一下不

网友A:
问题点就是你功能块用错了
去西门子官方论坛看下资料,你现在应该是基础知识都不扎实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martSMS/052.html
写程序前你至少得摸透你要使用的功能块或者指令的用法和含义
再不行你把程序贴出来,我给你优化下你就知道了
但是自己查资料解决问题是最好的
  • 下载积分:+1(406555796)
  • 下载积分:+2(laijingtao) 热心助人!

网友B:
  • 下载积分:+1(laijingtao)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