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威纶通触摸屏字体乱码问题,型号是TK6071iQ的

楼主:
威纶通触摸屏字体乱码问题,型号是TK6071iQ的
试过很多种办法,也叫师傅来看了下,但是后面都没找着原因
1.字体全部改为宋体和楷体都试过了
2.文件全部重新编译过好几次重新再下载也试过了
3.编译的时候勾选了建立字体
但是这些操作下载之后部分也还是乱码的(部分字体乱码)
后面换了个屏幕,改成对应的型号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字体乱码以前遇到过,上传乱码,这乱码估计厂家一直没有解决,多编译几次就继续使用。没有更好办法
plc

网友B:
偶尔会遇到下载之后某些字是乱码。就是修改过的。其他的字是正常的。
针对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哪些乱码,就再编辑一次,再编译下载。
字体尽量设少一些,无外乎就三种类型,字母,数字,汉字。对应的一些字体。不宜搞太多。麻烦。

楼主:
后面还是换了个屏 至今也没找到原因啥的

网友C:
威纶通乱码重新做才可以解决 很难说哪里问题,特别是老版本500转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