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急,三菱PLC 哪里错了

楼主:
三菱PLC 哪里错了

网友A:
我没有用过三菱的PLC

网友B:
你把问题说明白点

网友C:
是不是调速=M1.0 二义性了, 到底是以哪个为准?

网友C:
是不是小于某个电压时可以使用调速,既然下面已经接通,那么上面用作输入的不用取反了吧

网友D:
1是小于8 1也大于0,没看到问题

网友E:
你这问题,上升沿之前要加个线圈 ,比如M8002

网友F:
看梯形图没错,下面线圈已经使能,上面动断触头断开没错

网友G:
又加又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