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PLC通讯问题

楼主:
s7一200PLc,1个通讯口,怎么同时连接电脑和触摸屏?连接触摸屏的通讯线插PLC这头上面带个通讯口,这个口连接电脑行吗?

网友A:
有编程口一转二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我们有款产品PPI串口转网口的,触摸屏接到模块串口,PLC用网口连接上下载

楼主:
连接触摸屏的通讯线,在插PLC通讯口这头,插头上还有一个通讯口,类似于一个三通插PLC上,我想问一下电脑与触摸屏能同时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接触摸屏的通讯线,在插PLC通讯口这头,插头上还有一个通讯口,类似于一个三通插PLC上,我想问一下电脑与触摸屏能同时用吧?
电脑和触摸屏同时用

网友C:
可以使用北辰S7-200通讯模块。电脑和触摸屏同时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D:
有些触摸屏支持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