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7):
一个台达伺服驱动坏了,单位买了个新的,让装换上去。下载了软件,备份好原来的参数。装上新驱动,连上电脑。
读取新驱动,出厂设置参数OK的。
然后就悲剧了,我点写参数。 驱动器写保护了,变砖了,没法用电脑读写了。
研究了一下,应该在写参数之前,要把驱动使能OFF了,才能写。
是不是这样啊?
还能拯救回来么?

网友A:
应该能拯救

网友B:
不至于,就算炸了都有维修伺服的弄好,老款的驱动,好像要关使能才允许写。不能读写,断电重启后你试过没有?

网友C:
用键盘操作啊,不可能变砖头的

网友D:
没这种事情,你再研究研究吧,仔细看看手册。不可能就写几个参数就变成砖头,台达根本没这种功能,不会开放这种接口。除非你刷它的硬件,你真有这个本事就不至于来这里寻求帮助了。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这种事情,你再研究研究吧,仔细看看手册。不可能就写几个参数就变成砖头,台达根本没这种功能,不会开放这种接口。除非你刷它的硬件,你真有这个本事就不至于来这里寻求帮助了。

    是的
    只是写保护了。
    部分参数还是可以改的,想恢复出厂设置,设置参数失败。
    有得研究了

网友E:
    几天前碰到过这样的事情!驱动器是台达A2系列,起初不知需要刷特殊功能才可使用,结果一导原先备份参数后就死翘翘了.参数被自动加密,且读取的参数同样被加密! 最后只能做无害化处理!

网友F:
    有办法的,台达伺服黑屏都可以刷固件搞好,找代理商说明情况他们会帮你搞定

网友G:
    台达的伺服驱动有点难搞,特别是通讯控制

网友H:
    伺服刚上电的时候是还没使能的状态 ,在那五六秒钟可以更改对应的SI使能1引脚然后断开使能,就能写入参数了

网友I:
       把CN1的插头拔了再下载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CN1的插头拔了再下载数据

    我看到有人是这么操作的,拔了以后,就会使能OFF

楼主:
报错界面

网友D:
台达的哪个型号?没有操作面板吗?你不妨先打个台达的官方客服先问问解决方案。台达的客服不怎么及时,需要先打过去,他会安排工程师回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达的哪个型号?没有操作面板吗?你不妨先打个台达的官方客服先问问解决方案。台达的客服不怎么及时,需要先打过去,他会安排工程师回过来。

有操作面板的,ASDA—— A2  伺服。 刚打了400电话询问。
有 结论了再给大家汇报

网友J:
把编码器插头拔了,伺服驱动就报警了,使能就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编码器插头拔了,伺服驱动就报警了,使能就断开了。

驱动线全拆了,只剩220V电源和连电脑的USB线。 之前写参数的时候没有使能OFF,现在晚了
坐等台达工程师指导了

楼主:
台达回复我说,刀库使用的驱动器,电脑写参数是没用的,要找销售商搞,或者寄回台达。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上午用电脑连着驱动,研究了两小时。
    软件虽然读不出参数列表了,但用软件,还可以一个一个修改参数值。我就逐一敲enter键,把所有参数输入了一遍。
    除了只读参数外,发现一共有十六个参数不能修改设定值。分别是:
    P5-01 P5-97  P4-00 P4-11~21 P4-26 P2-08 P2-13
    在逐一输入参数过程中,我发现新驱动器和旧驱动器虽然型号一样,但韧体版本不一样。韧体版本就是固件。
    固件版本不同,应该就是不能直接用软件写入数据的原因。
    我继续研究一下,看能不能自己烧录固件版本。

网友K:
    寄给供应商,不收费的。硬件坏了都能修,这算啥。一次在烧写非标版本时,没完成断电了,寄回厂家,刷一下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寄给供应商,不收费的。硬件坏了都能修,这算啥。一次在烧写非标版本时,没完成断电了,寄回厂家,刷一下机就可以了。

    谢谢大神
    我问了400,台达建议要么寄给卖家刷机,要么寄回台达刷机。

网友L:
    换存储器 刷固件 很简单

网友M:
    刚刚还看到你收到了一万八offer的工作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寄给供应商,不收费的。硬件坏了都能修,这算啥。一次在烧写非标版本时,没完成断电了,寄回厂家,刷一下机就可以了。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刚刚还看到你收到了一万八offer的工作
我还在犹豫

网友O:
不会吧 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