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信捷CAM系列PLC手册和扩展模块手册

楼主(2025-03-27):
手头有一批设备里面是信捷CAM2-16T-E 的PLC,需要加IO点的扩展模块。信捷官网完全搜索不到这个系列的手册,客服也不知道
请问有没有大佬有手册,加模块应该买什么型号的模块?

网友A:
没听说过,祝你好运,遇到高手大佬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B:
模块兼容XD的模块,用过2次,现在基本停产了,客服一般不回答这个问题,都是让你找专人,负责的专人又比较敷衍,后来就不用了,官网有手册下载的,脉冲型运动控制器,还是比较好用的,用C功能配置好了以后,梯形图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几乎就是填表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