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8):
已解决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A:
扫码枪增加回车码,触摸屏也增加看看

网友B:
应该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

楼主:
6位纯数字可以全扫出来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309621]

这个BARCODE-0不是记录当前读取的 byte 数量的吗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码枪增加回车码,触摸屏也增加看看

扫个三四次,偶尔会有一次,能读到完整的码,难道是我枪的问题,谭工有没有合适的扫码枪型号推荐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A:
应该不是扫码枪,是你技术的问题吧

网友D:
试试扫码枪的参数设置不要勾选“可读取的字节数目”
楼主,威纶屏连接数据库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扫码枪,是你技术的问题吧

已经确认是枪的问题了,换了把枪就可以了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扫码枪的参数设置不要勾选“可读取的字节数目”
楼主,威纶屏连接数据库成功了?

最后用的电脑,没用触摸屏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