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8):
创建新工程时选了标签,然后每次编译都报错
还有大佬们三菱的寻址是什么样的?
例如我想把X0到X7的八个位组合成一个字节然后传送到另一个字节,但是我看它内部基本数据类型没有字节,只有bit和word
是不是M点只能作为位,没有MW或者MB这样的

网友A:
这其实没报错,8合1用mov k2x0 d0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网友B:
引用楼主xiaoyang于2025-03-28 13:36发表的 大佬们,刚开始学三菱,为啥空程序编译也报错啊 :
创建新工程时选了标签,然后每次编译都报错
还有大佬们三菱的寻址是什么样的?
例如我想把X0到X7的八个位组合成一个字节然后传送到另一个字节,但是我看它内部基本数据类型没有字节,只有bit和word
是不是M点只能作为位,没有MW或者MB这样的

MW  MB  你这是西门子的 案例吧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楼主:
之前主要做西门子和欧姆龙,跳了家公司现在主要用三菱

网友C:
三菱的和西门子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后面汇川的也学习下吧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