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h340

楼主:
哪位师付有导热油电热管加热器电路图,就是有SCR电国调整器的那款。谢谢

网友A:
一般这种设备厂家也不一定给你图纸

网友B:
照着复制一份电气图,这个没啥难的,费点儿时间。或者搞清工艺、原理,自己直接画一个。

网友C:
这个还需要电路图?电工白学了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着复制一份电气图,这个没啥难的,费点儿时间。或者搞清工艺、原理,自己直接画一个。

设备吊装时已经炸得稀烂了。线号,电器元器件都没有了,面板的元件是推算出来装上去的

网友D:
检测加热器断线我到是有资料
LC20使用手册CH.pdf (1744 K) 下载次数:16    US15使用手册CH .pdf (3192 K) 下载次数:17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加热器断线我到是有资料
[attachment=309728]  [attachment=309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