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温控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5-03-29):
炉子里面有100多根电阻丝,一根电阻丝对应一个热电偶,用PLC的话,这个温控程序怎么写,控制精度在5度左右

网友A:
楼主,这个我会,外包给我吧。怎么样?

网友B:
写PID调整程序。

网友C:
要用100个热电偶?这炉得多大啊?控制温度范围多大啊?
引用楼主雨初心于2025-03-29 05:14发表的 用PLC温控程序怎么写 :
炉子里面有100多根电阻丝,一根电阻丝对应一个热电偶,用PLC的话,这个温控程序怎么写,控制精度在5度左右
QQ: 2845452345

网友D:
写 PID FB块 都可以 解决你这个问题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网友E:
仪表..通讯..。

网友F:
过于简单啊。。
套基本公式写个PID_FB
FB里再挂个定时器 PID输出和定时器公式换算绑定 程序用这个定时器输出就行 定时器和PID转换时间越大 越接近继电器
越小越接近固态 设置个死区 防止继电器模式烧触点

网友G:
我做得窑炉都不用到这么多的检测点啊,不说别的DA和DA模块成本都累死

网友H:
欧姆龙CJ有专用温控模块,一个4路,挺简单好用的。

网友I:
这个配件可最小检测AC30ma, 那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哇,电磁阀检测 接触器线圈检测,小风扇检测,用处不少。

网友J:
网上有温控模块,模块调好以后直接走TCP读写数据就可以,理论最大255路,当时做过一个高铁道岔加热的32路热电偶控制,标机简单省心还可靠

网友K:
100个热电偶,你准备用什么PLC模块?挺贵的不说,还非常麻烦。还不如买宇电的集成表头,25块就可以了,modbus 协议写入读出数据,山武(阿自倍尔)的也行,台达也有,都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体积很小,把PID的活交给温控表头,精度也高,不用调PID,我是没见过自己写100路PID来控温的。

网友L:
RKC 单模块8路,可以任意思拼,
不建议PLC控制100路。

网友M:
用温度模块吧。

网友N:
用多路PID温控器,带485通讯,我用过的,一块表分6路控制.

网友O:
单根电阻丝控制 100多根 这成本不低呀。100多点输出,100多个固态。不建议用4AD模块,不然也得用25个模块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