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9):
我从事大型机械行业,主流用的还是西门子1500 1200 三菱 欧姆龙这些 一般给日资企业供货也使用,出口设备美国一般也用过AB的 国产的用的很少 只接触过汇川,但是现在国产化也越来越是一个趋势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A:
AB的1756-L71系列;  1756-L83ES系列;1769-L36ERM系列;。。质量确实好,PLC十多年都很稳定。伺服出问题很少,。
PF70的变频器坏过几台,只有低端PF40,PF525系列坏的数量,相对自家品牌,坏的数量略多。
PF750 系列的也10多年,只坏过3台;坏的还是电源部分的小毛病。。。

西门大官人家的S7-414系列,S7-1517系列,S7-319T,S7-15xxF系列;D435系列。。。

三菱的Q06DEH系列;R08EN系列; 。。。
OMRON的NJ501-1300系列;用了十多年,从来没坏过;   CJ2M-23系列。。。用了十多年,坏过不超过5个。

也有些小设备用的有几台X川,X创等品牌,质量差。。。性能不稳定。。。

网友B:
平时用汇川AM521 禾川 q0-1100d比较多.最近用了一款MCGS/codesys控制器一体机. 控制器部分占用两个1G内核.连7寸屏带控制器才600多,性价比简直无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平时用汇川AM521 禾川 q0-1100d比较多.最近用了一款MCGS/codesys控制器一体机. 控制器部分占用两个1G内核.连7寸屏带控制器才600多,性价比简直无敌了.

什么产品这么能打,还带codesys

网友D:
松下的小型FP-XH,FP-X0,FP中型系列,用过有大约一百多台。坏过一台FP-X0。220VAC电源短路。其他的没发现问题。
GE-FANUC,2006年的机器。用到现在还是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什么产品这么能打,还带codesys

多的要死

联诚的CODESYSPLC  8轴总线16DI16DO一般  500左右
繁易  雷赛 codesys  500-600都可以买到
昆仑通泰7寸屏 代理价 一般17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多的要死

联诚的CODESYSPLC  8轴总线16DI16DO一般  500左右
繁易  雷赛 codesys  500-600都可以买到

上边这些大部分都是单核U,但昆仑通态屏自带A53 4核1G CPU,1G运存,4G存储.所以分给codesys控制器部分也非常宽裕.

网友F:
你们都是搞大项目的
小型机常见的都接触过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主要现在国际形式越来越严峻,尤其给军工供货,国产化已成为一个趋势,所以公司也在推动这块,想找一些稳定的国产替代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平时用汇川AM521 禾川 q0-1100d比较多.最近用了一款MCGS/codesys控制器一体机. 控制器部分占用两个1G内核.连7寸屏带控制器才600多,性价比简直无敌了.

哪个牌子的一体机这么给力

网友H:
SCADA工程类甲方主流还是要求用进口CPU,如三菱、西门子。三菱FX3U、Q系列,西门子200SMART,1200/1500。

国产应该5年内不太可能普及。一是知名度和认可度,不及国外产品,

二是国产的硬件可靠性和软件延展性,还需要继续深耕,软件研发力度根本不够。

有些软件感觉就是程序员自己构想出来的,根本没有解决工程师的现实开发需求。

像国产CAD,一天崩个2、3次习以为常。

网友I:
绝大时候都是1200和1500,少数使用汇川AM400系列,触摸屏也是西门子的多,少数用威伦通和汇川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哪个牌子的一体机这么给力

淘宝搜"codesys一体机" ,就是用7052ni之类的MCGS屏软改的,同时运行屏和codesys底层. 硬件整体一些认证跟屏一致.便宜的只有1个网口和1路wifi.网口用来做ethercat口的话就不能用交换机,但可以内部使用这个口的IP跟屏通讯.或者过一层交换机后边再拖一个分支器,再用分支器就能手拉手往下串了.没有分支器就只能找个wifi,再设置屏连接这个wifi 固定地址用codesys编程软件连接.正好有个项目,就买了个测试了下,简单测试了下EMC没问题.带了两个伺服一个ECAT模块高强度跑了十几个小时也没问题.只是轴在线调试功能不能用.

楼主:
看来国产化 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J:
三菱、西门子、倍福、

网友K:
基本上是1500/1200,一些小机上是台达

网友L:
国产也挺好的

网友M:
西门全家桶,施耐德241251 580三菱5U Q系列,AB1769,国产 用过禾川 信捷(就一次)。

网友N:
有没有一体机推荐,价格1000以内的,需要有3路模拟量输入通道,之前用的顾美,性能不稳定,程序容易丢失

网友O:
欧姆龙三菱为主,公司主要做日系客户

网友P:
三 西 欧 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