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三菱PLC 接AB  NPN编码器 X0,X1   X3,X4  读不到数据
是这样编程吧

网友A:
引用楼主ligp99于2025-03-29 16:45发表的 三菱PLC 接AB  NPN编码器 X0,X1 :
三菱PLC 接AB  NPN编码器 X0,X1   X3,X4  读不到数据
是这样编程吧

1,OUT_C_32这个函数的CValue 引脚是计数器的预设值,你的程序中强制把CValue设为0,是不能计数的,你改为K999999,看看是否能计数;
2,高速计数器复位,比如C251,复位当前值是 CN251,比如C253,复位当前值是 CN253
zsh340

网友B:
引用楼主ligp99于2025-03-29 16:45发表的 三菱PLC 接AB  NPN编码器 X0,X1 :
三菱PLC 接AB  NPN编码器 X0,X1   X3,X4  读不到数据
是这样编程吧

高速器对应的中继要打开,高速器才开始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UT_C_32这个函数的CValue 引脚是计数器的预设值,你的程序中强制把CValue设为0,是不能计数的,你改为K999999,看看是否能计数;
2,高速计数器复位,比如C251,复位当前值是 CN251,比如C253,复位当前值是 CN253

谢谢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器对应的中继要打开,高速器才开始计数。

高速器对应的中继要打开
没看懂 你说的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