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Modbus指令问题

楼主:
1200的PLC现场硬件同时有485通讯板和485通讯模块,程序中通讯设置块中的port分别设置为289和271,但是和其他的同设备的程序port设置的又不统一,比较疑惑,想请教这两个分别如何对应?

网友A:
描述:如图
这个是硬件标识符号,通讯板和模块都有一个固定的标识号,你的硬件对应的通讯伙伴来填,比如通讯板对应台达变频器,模块对应施耐德变频器,然后根据这个填硬件标识符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