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总线伺服驱动器接线问题

楼主(2025-03-30):
如题,第一次用信捷总线型伺服驱动器,看了一下说明书怎么都没有找到外接原点开关,正负极限位开关的接线方式。有谁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各位!
相信自我!

网友A:
看是增量型还是绝对型编码器。绝对型,可以用标定原点。
增量型好像是要接X?。看看B站何同学的讲解。

网友B:
cn0随便找个输入点定义呗

网友C:
在PLC软件轴配置里面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