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看了tplink的 迷你路由器,不知道咋样,有使用过的吗?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A:
只要买个交换机就可以吧

网友B:
大品牌就行,要是预算够就买工业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买个交换机就可以吧

现场抱着笔记本跑来跑去的,搞个无线路由调试对点比较方便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品牌就行,要是预算够就买工业级的

主要现场人多打算买几个100元左右的,怕远程连接不稳定,现场机器人点焊有磁场干扰,普通的不知道行不行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C:
硬件和软件上使用什么牌子来实现对I/O点。用平板和支持VNC的触摸屏?还需要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和软件上使用什么牌子来实现对I/O点。用平板和支持VNC的触摸屏?还需要什么软件?

就笔记本  无线连接路由器形成局域网  然后就可以连接PLC 及其他在同一个交换机上的设备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D:
引用楼主hingmau于2025-03-31 08:34发表的 求推荐百元路由器,出差调试用 :
看了tplink的 迷你路由器,不知道咋样,有使用过的吗?

可以的,我用过,挺好的,信号也很强
  • 下载积分:+1(hingmau)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我用过,挺好的,信号也很强

    感谢兄弟反馈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E:
    TP-LINK 300mbps TL-WR800N
  • 下载积分:+1(hingmau) 感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P-LINK 300mbps TL-WR800N

    同意以上型号,几年一直用的这个,插柜子里面开AP组局域网,笔记本随便跑,很好用
  • 下载积分:+1(hingmau)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LINK 300mbps TL-WR800N

    感谢推荐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G(2025-04-01):
一直用的它,挺好的,USB供电。
  • 下载积分:+1(hingmau) 感谢推荐
  • QQ: 2490453455

网友H:
    TP-LINK 300mbps TL-WR800N,推荐。自己一直在用,信号强,连接稳定。
  • 下载积分:+1(hingmau) 感谢推荐

网友I:
    充电宝  + TL-WR720N  现场调试神器

    美中不足的是 路由器5V电源插口是microUSB   不是type-c
  • 下载积分:+1(hingmau) 感谢推荐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一直用的它,挺好的,USB供电。

    有双网口机型

网友J:
引用 网友E:
    TP-LINK 300mbps TL-WR800N

    类似的,我用的是300mbps TL-WR802N,无线的,确实好用,

网友K:
    某东自营搜索一大推,质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