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31):
三菱5U系列PLC、昆仑通态触摸屏,采用modbus通信。
该数据寄存器(D7001)只在触摸屏中设置页面可以写入,在触摸屏的主页面读取数据显示,每次自动程序到末尾的时候,这个数值都会有一次波动(跳到一个不固定数值,立马又跳回原数值)。写入D7001传参给D7501。
我看了PLC的程序,确实只有在触摸屏中才能写入D7001,其余地方都没用到过D7001,然后就是触摸屏主页面读取D7501了。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各位大佬有什么方向可以指导指导吗

网友A:
看一下使用次数先

楼主:
D7001触点一次,D7501线圈2次,参数次数都无。一个是mov D7001 D7501。D7501的另一次就是与MODBUS主站所对应的从站进行通信。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309689] 看一下使用次数先

网友C:
附近相近几个寄存器呢?,很可能是什么四则运算商,余数,或双字?什么组合位?如果找不到,就挑一个上下10个没有使用字,来使用。避免其他余数干扰。
  • 下载积分:+5(luanlin) 好贴好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D7001触点一次,D7501线圈2次,参数次数都无。一个是mov D7001 D7501。D7501的另一次就是与MODBUS主站所对应的从站进行通信。

    通信指定的长度是不是涉及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