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运转

楼主(2025-03-31):
小型步进三轴滑台程序 突然只有一个方向运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程序、接线、步进控制器接线都正常。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不好说,找个驱动器更换上试试,以前步进电机驱动器坏了也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B:
方向线手动触发或不触发,试试能不能反转
下载积分:+1(ysjwcwwfn)

网友C:
肯定是方向线没接对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方向线 坏了 多手动试试

楼主:
不可能三个驱动器同时都只有一个方向

楼主:
监视正负脉冲特殊继电器显示脉冲加减示正常,单电机还是一个方向

楼主:
有没有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三菱PLC晶闸管输出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E:
看看方向的输出正常不

网友F:
先破除线路问题。然后换一组脉冲串看看

网友G:
回原点是否正常?
JOG+ 和 JOG-操作。是否方向是否相反。同向转是有问题的。
绝对值,定位。位置1600, 位置50。来回跑这两个位置。
三步排查法。见分晓。

网友H:
是不是突然只有一个方向,有没有反方向走过,默认脉冲是朝一个方向,若要改变方向,把线调换一下就行;如果以前可以反方向,现在只能一个方向了,看一下输出脉冲方向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我若猜得不錯可能是光電耦合器燒掉了 換一個步進馬達驅動器試試 因若驅動器直接接24V 馬達驅動器方向的的光電耦合器很容易燒掉一般要接限流電阻 pulse 反而沒問題

楼主:
换了一个新的步进控制器点动也只有一个方向,三组脉冲都试了一下都只有一个方向,难道问题是PLC造成的吗?什么办法都用了也没找到原因,请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JOG+ 和 JOG-操作也是同一个方向运行

网友J:
要么驱动器坏要么方向信号端口坏,就只有这两种原因

网友K:
方向点位烧了

网友G:
jog+ jog-试验通不过。可能是PLC的方向输出点坏了。驱动器接线存在问题。驱动器方向点坏。
以上仅仅看到的现象。至于是什么导致的,无从考究。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接线的时候不能想当然。

楼主:
真不明白几个方向点怎么同时坏呢

网友I:
因光電耦合器 如果直接接 24V 就很容易燒壞 步進馬達驅動器內 方向的光電耦合器 你看一下 附圖 就會發現 附圖下面說若24V Rext 要接 1.5k~2kohm 電阻 若不如此做 方向的光電耦合器 LED很容易燒壞 若5V 就不需要 你查一下你的步進馬達驅動器的說明書看一下喔

楼主:
我用的步进驱动器不用外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