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 程序块应用碰到的问题

楼主(2025-03-31):
描述:编译正常,下载时报错
SAMRT200,做了多段速加料的程序块应用。控制过程都有备注。编译时都是正常的,下载则报错了,也没找出原因。后来,我把子程序的程序删除,保留变量定义。下载,也是报同样的错误。各位朋友,这是出错在哪儿呢?!
描述:原程序
程序块测试 20250329 005.rar

网友A:
在线监控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问题是下载时就报错

网友A:
可以看到的,我找个PLC下载帮你看看吧

网友A:
应该是块里面有地方没写对

网友B:
带参数子程序不能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的热心解答。我重新找了一台新的PLC下载,没有报错了。确定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另实验发现形参确实不可以使用上升沿的。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