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31):
请问各位大佬,C#与汇川PLC 进行交互,怎么使用OPC进行通讯

请问各位大佬,C#与汇川PLC 进行交互,怎么使用OPC进行通讯

请问各位大佬,C#与汇川PLC 进行交互,怎么使用OPC进行通讯
左边是PLC发送,右边PC回复
地址           数据类型                     注释                                                                                        地址           类型    注释
MW50000    INT         0无动作,1请求PC给工单信息(收到pc回复数量后复位请求)        MW51000    INT        PC回复叠片数量,1到12,20任务完成,

网友A:
MODBUS TCP就行吧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demo,无论是OPC和TCP

网友B:
C#和汇川PLC走TCP通讯,我将汇川的再封装了一下,直接可以通讯,另外如果要和OPC通讯,需要用C#编写一个OPC客户端
有demo吗

网友C:
某鱼某宝上买个程序

网友D:
引用楼主wangfuchi于2025-03-31 17:38发表的 请问各位大佬,C#与汇川PLC 进行交互,怎么使用OPC进行通讯 :

请问各位大佬,C#与汇川PLC 进行交互,怎么使用OPC进行通讯

请问各位大佬,C#与汇川PLC 进行交互,怎么使用OPC进行通讯

汇川有api函数库的供上位机使用,可以电话问下汇川技术
汇川官网上有EIP标签通信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