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31):
附件工程自己下载模拟

网友A:
有什么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BUG?

看不出来么,同个软元件的常开常闭串联能导通后面,而且,顺序不一样表现的效果不一样

网友B:
确实有Bug,1连接的后面那个地址编译结果里根本就没有

网友C:
刚试了一下,是有问题,搞不懂,这玩意遇到了会把人搞崩溃

网友D:
剛試了一下,是有問題,把1都改M1就正常

网友E:
     是这样吗, 左边一般连到母线上

网友E:
   左边1代表什么啊, 改成TRUE也没问题了,  1代表bool  true  根本不是规范写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剛試了一下,是有問題,把1都改M1就正常

起头用1,它给你默认为连线,并不是给你编译成了M8000,然后还把所有与之相通的触点都给用连线替代了,中间串个1触点它又会给你编译成M8000,这操作太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头用1,它给你默认为连线,并不是给你编译成了M8000,然后还把所有与之相通的触点都给用连线替代了,中间串个1触点它又会给你编译成M8000,这操作太溜了

但解释不了D0,D1的执行不同,D1,D2,D3的执行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解释不了D0,D1的执行不同,D1,D2,D3的执行不同

你意思是既然都一直导通,同样的运行时间里累加的结果应该一样,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通讯延迟造成。把这程序下载进PLC再读回来发现编译的结果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

网友F:
压根不是BUG,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