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请教大佬,我这样写能不能直接拿到拉线尺的差分信号脉冲值?转换过后用<=L指令可以比较值大小,线圈会不会接通呢?第一次用,请大佬赐教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捞捞

网友A:
硬件上支持吗
增量编码器的做过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1、上面的程序需要改用有符号比较
2、如果尺寸要求严格的话,推荐中断表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上面的程序需要改用有符号比较
2、如果尺寸要求严格的话,推荐中断表比较

没有精准要求,只要记录大概位置切换速度就可以。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支持吗
增量编码器的做过

硬件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