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1):
官方使用6ES7 901-3DB30-0XA0下载线,现有条国产USB-ppi难道不能代替吗,还有一条0CB20+MPI/DP下载线,有没有可替换或者可能制作一条替换

网友A:
必须要可以支持PPI协议的

网友B:
试试看,不一定行

网友C:
加点钱换个带网口的能咋地?

网友D:
老款200的下载线不支持CR20S的PLC

网友E:
学习随便整,项目就老实买原厂配的线,一个项目支撑不起这个费用,也就没有必要做了。

网友F:
可以试试
普通国产电缆 9.6  19.2k下载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试试找不到CPU。官方说明如下:
为什么USB--PPI编程电缆接到CPU端口后能切换到PPI模式?

连接 USB-PPI 电缆后,CPU 采用 RS485 连接器的引脚9 进行检测。 USB-PPI 电缆的检查仅在 CRs 型号上进行。ST 和 SR 型号会忽略引脚9 的状态。确保所有用于自由端口的电缆 都未与CRs 型号的引脚9 连接,
按官方说明,USB-PPI电缆接入,CPU要对9脚做检测,判断是PPI通讯还是自由口通讯,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把9脚强制一个高电平,便可以将通讯口设置为PPI,也就可以查找到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