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在用的汇川MD520 变频器(15KW)带11KW电机,7HZ运行,莫名其妙的就跳脱(保护电机),监测运行电流在15A左右(正常)。无报警显示,无规律,不定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真的是国产:想说爱你不容易.关键是面板无报警提示,就停机。

网友A:
7HZ太低了吧,电机会低频振动。开到30HZ以上看看

网友B:
电机参数没设置好   自学习没有适配好
汇川国产变频器一哥   不可能这么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参数没设置好   自学习没有适配好
汇川国产变频器一哥   不可能这么水

真不知道该调哪个参数了,厂家也一直挠头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开启了故障自动复位功能,在报警历史记录看看
7hz运行没任何问题,我见过0。8hz长期运行的

网友D:
变频对电机自学习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这是普通电机就有必要这个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对电机自学习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这是普通电机就有必要这个操作

变频电机,最高频率80HZ。额定频率设成50HZ,可以么?

网友E:
参数设置有问题,用了十年MD 和CS系列的变频器,一直都觉得除了价格,其它都行。

网友D:
汇川变频就是外壳不耐用,基本上十年的机,外壳的安装脚基本是断的,关键还没有外壳配

网友F:
汇川电器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数设置有问题,用了十年MD 和CS系列的变频器,一直都觉得除了价格,其它都行。

我们负载比较重,带提升机的。具体该设置哪个参数呢?

网友G:
汇川的我用着没啥大问题啊,你是不是自学习没学习好。
let's fucking go

楼主(2025-04-08):
和负载有关系么?不匀速,一窜一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