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1):
今天拿到一个威纶通的程序,是和200smart通讯的,其中有个报警的变量,地址是M3#1.3,这个没有看懂是那个地址,麻烦站里的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问了下deepseek,不知道准确不:
字节地址:M3 表示从第3个字节开始。
位地址:1.3 表示在第1个字节中的第3位。
因此,M3#1.3 的实际地址是 M3.3,即第3个字节的第3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了下deepseek,不知道准确不:
字节地址:M3 表示从第3个字节开始。
位地址:1.3 表示在第1个字节中的第3位。
因此,M3#1.3 的实际地址是 M3.3,即第3个字节的第3位。

这个我也不确定,去问了其他老师傅,他说可能是有多个PLC,这么写是为了区分设备,我检查了一下,确实是有两个PLC,但是威纶通的这里是可以直接选择设备,不用这么写
估计具体只能去问问程序的原作者了

网友B:
感觉是站号区分 1  2  3 连接了几个plc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以太网哪来的站号呢??

网友D:
就是3号站的M1.3

网友E:
是站号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