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根据图片中的参数设置计算出电机实际转速?

楼主(2025-04-01):
能否根据图片中的这些参数设置计算出电机实际旋转速度?

网友A:
V90不需要看这些参数设置。
它反馈的是实际转速与额定转速的比值,线性换算。
实际转速=额定转速*反馈速度/16#40000000
想要算线速度可以把齿轮比带进去

楼主:
目前的齿轮比是1:5
就想知道设置的速度值在电机在实时运行中的转速到底是多少,就怎么个简单的问题西门子搞的怎么麻烦?
因为我使用的场合是伺服电机短时间运行,想把电机单独拆下测试转速,搞机械的不让拆,所以很难监控到实时转速到底是多少

网友B:
弄个测速表实测呢?简单粗暴.

楼主:
本可以在装机前测试,奈何催的紧要的急也就没考虑,待装好后问我速度是多少转时,我只能说个大概,结果对方不乐意了,于是我也就瞎对付一把,先把速度提上去再说,不管电机死活机械能不能承受了.
这年头做技术考虑越周期找你麻烦的人越多.

网友C:
就说1862转(乱说的)一分钟,不信请他自证 ,简单粗暴

网友A:
第一张图片里的【实际速度】可以直接显示转速。
如果用FB284或者sinapos块,通过Actvelocity数值按 额定转速*反馈速度/16#40000000 换算过来。
如果使用工艺对象,看数据块<轴名称>.ActualVelocity。
如果是时间太短看不到,
那么
1、通过trace采集数值;
2、写程序采集运动执行过程中的最大值;
3、直接告诉对方设置的速度值。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诸位版主的指点回复!目前运行没见啥问题!等下次有机会再试机!非常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