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近两年用了一些有一家专业做电子凸轮分割器代替传统的机械凸轮分割器,其实就是一个伺服加一个行星减速机,安装尺寸更小,成本比机械的低。可以设置任意工位数,上面带有绝对值编码器电池。伺服IO有在原点信号输出,工位进,点动几个信号,只需要开关量触发。有一个疑问就是设置零点后无论点动一直往一个方向转多久,或者断电你随便转动,再触发工位进信号仍然就是到下一个工位就能停,有的机器一天转动有6-8000次左右的,也不存在累计误差,它内部是怎么处理的?用了伺服的内部位置模式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怎么做到一直往一个方向转动又能记住零点呢

网友A:
期待大佬回复,有深度的帖子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   从伺服电机把位置读回来
只要机械连接稳定可靠 位置精度能一直保持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功能具体如何实现我不清楚,但是你可以研究一下台达伺服的刀库控制功能,和你描述的很相似,资料找不到了,你自行查找吧

网友D:
驱动器的内部定位可以用增量定位模式,转动1个工位是固定的位置,只需要执行增量定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功能具体如何实现我不清楚,但是你可以研究一下台达伺服的刀库控制功能,和你描述的很相似,资料找不到了,你自行查找吧

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器的内部定位可以用增量定位模式,转动1个工位是固定的位置,只需要执行增量定位就可以

应该不会像用内部增量定位这么简单,不然你点动到一半或者断电转动了再工位进那不是全错位了

网友E:
编码器内部是一个刻度盘,旋转一周脉冲量是固定的,比如1024个刻度,就有1024道脉冲。零位脉冲位置也是固定的。,转一圈一个零脉冲。
剩下的就是计数和运算。

网友F:
这就是绝对是编码器与增量编码器区别,绝对式能时刻记住位置。就像7楼说的刻度盘一样。2线、4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像用内部增量定位这么简单,不然你点动到一半或者断电转动了再工位进那不是全错位了

那就是内部绝对定位,用IO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