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下载问题

楼主(2025-04-02):
PLc是s7-200,连接触摸屏,PLC上是西门子RS485连接器DP插头,背面带有485通讯囗,请问这个囗能连接电脑吗?让电脑与触摸屏同时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么老的PLC

网友B:
用带编程口的DP头

楼主:
就是带通讯囗的DP插头,试了,不管用。

楼主:
就是带编程囗的DP插头,试了试不行

网友C:
自定义通讯了则不可以了,
PLC在STOP模式试试.
另外建议原装线.

楼主:
没有原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