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
初次接触模拟量问题,请教,程序中的M30.0,没有线圈,PLC一上电,M30.0触点就动作,那位老师帮忙指点指点,讲讲M30.0动作顺序,初次接触模拟量,谢谢。

网友A:
M30.0可能由触摸屏控制了

楼主:
这样的继电器很多,像M10.0M20.0M20.3M20.5M30.3M30.5M10.5,都是只有触点没有线圈。

网友B:
找找看看有没有MB; MD. MW 之类的地址

楼主:
没有MBMDMW这样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