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上位机C#使用EIP标签通信库和汇川PLC通讯有简单的方法吗

楼主:
使用官方EIP标签通信库报错,
官方说明文档解释:
对于 InoProShop 后台,通过动态库访问全局变量表中已标签化的变量,建议使用
EipReadTagExt()、EipWriteTagExt()、EipReadTagExt2()、EipWriteTagExt2()、EipReadTagListExt()
和 EipWriteTagListExt()接口,请求路径即标签名需要加前缀 Application 及全局变量表名称,
如"application.gvl.taga",访问数组成员时,标签名后面需加中括号,中括号内填数组索引,
如"application.gvl.arr[2]"。InoProShop 后台请使用 V1.8.1.0 及以上版本。请求路径支持两种格式,如请求“application”
应用下全局变量列表“gvl”中标签“taga”:
(1)第一种,低性能方式。每一层都用“.”,如“application.gvl.taga”,较为耗时;
(2)第二种,高性能方式。前两个“.”用双下划线“__”替代,如“application__gvl__taga”,
耗时短,推荐此方式。
所以上位机文本框要加xxx_xx_xx吗,还是在PLC设置或者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