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块的程序怎么写的更完善

楼主(2025-04-02):
气缸急停,复位,动点原点信号,屏蔽,滤波,输出控制报警这些应该都不能少的把

网友A:
嗯,很全面了

网友B:
出延时,回延时,使用控制字状态字

网友C:
一般气缸动作:伸出,返回,泄气,
信号:动作到位,返回到位
多个电磁阀控制方式用字节比较方便,比如:第一步:0101返回原位,第二步:0010电磁阀1动作,电磁阀2泄气,第三步:1010全部动作;再把信号卡在里面第一步到位才能动作第二部
这样写触摸屏也可以比较方便的写入动作,返回时也不会出现干涉

网友D:
发一些完整的气缸块来让大家抄作业啊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E:
对呀,发一些完整的气缸块来让大家抄作业啊,并且可以互相探讨一下啊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F:
检测开关和时间都可以写上

网友G:
过来听听课

网友H:
坐等FB块。学习学习。